电源通电跳闸

楼主(2011-09-14):
大家好,我有一个金河田250W电源,原先是后级滤波电容损坏,更换后正常使用,后来又不能启动了,把电源取出单独测试,一通电就跳闸,请问是哪里的故障?或者如何检测?

网友:
通电跳闸,说明前级部分存在短路,保险不断吗?维修电源最好将保险取下,串上个100W的灯泡,为了生命安全,还是谨慎些吧。

网友:
像这样一般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都能跳闸了。。肯定短路了

网友:
300V短路,打下对地阻值

网友:
这个应该是初级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漏保还是空开,是漏保就得查漏电。空开那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300整流电路短路  交流高频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应该就是短路

网友:
跳闸了,保险怎么没烧?

网友(点评):
国产的东西质量都不是太好的,就只有保险丝是最耐用的。

网友:
修过很多电容损坏的电源,问题大多没有那么简单的,整流电路肯定有一两只二极管损坏

网友:
220V进去的低通滤波电路。压敏电阻,全桥整流。电源开关管击穿。
都会造成电源跳闸

网友:
高压部分就那几个元件,应该比较好查找

网友:
初级电源一定短路、查查看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一定要检查均压电阻,一般会坏一个

网友:
开关变压器前面的元件都有检查,估计零件击穿了。

网友:
根据所说情况,应该跳的是漏保,查进线处Y滤波电容。

网友:
同意版主的看法,主要看初级

网友:
接在插座上的那个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2011-10-14):
保险之前就短路了,很容易找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