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cw08通电只显l示ogo

楼主(2011-09-14):
飞利浦190cw08通电只显示logo,过后就是黑屏,能看到屏微亮,不显示,排除电源板高压板故障,求高手赐教

网友:
那就换换灯管看看了

网友:
看电容有没有鼓或,在测下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资料的问题

网友:
灯管反馈线
过压保护电路
过流保护电路
过激保护电路

网友:
一般是驱动资料的问题 高压要工作 驱动IC 发出5V ON 信号 如果驱动IC有问题 是不亮的 还有可能是灯管 你测试下灯管啊  !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不然就是灯管,一般的修过很多飞利浦都是灯管问题,几乎没修到电源板跟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不行了  还是检测下灯管看看吧

网友:
测下灯管的电流大小,如果灯管好的    刷下  MCU

网友:
重点看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