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器是什么出问题了?

楼主(2011-09-14):
这个显示器是什么出问题了?

网友:
有时敲打一下又会变好。一会又成这样。有时会比这条纹少点

网友:
屏坏了,或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首先排除显卡  屏线   然后确定屏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查屏线,再用点屏工具点屏试试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查一下排线,补虚焊。。

网友:
敲打能好是接触不良的典型现象,重点检查一下屏线,当然也不能排除芯片和屏本身!

网友:
弄屏线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