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板上5V 12V电压跳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1-09-14):
5v ,12v的都跳动,从高变低,然后变回来

网友:
无通病情况下,只能按维修步骤来做。就是断开5v,12v全部负载,接入假负载,单独检修电源供电电路。

网友:
断开负载看空载如何,进而区分前后级故障再做决定!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
l两个电压都跳变,应该是反馈电路问题或负载有 问题,要查光耦,431.负载

网友:
学习了,用上了,谢谢。

sisv3 -2 灌水

网友:
有时空载,电压跳动属正常现象。

网友:
光藕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下芯片看看。

网友:
必要时找个同样规格的变压器换一下,我遇到几例变动器有故障的,表现是在直流输出电流没有大的变化时,交流输入电流迅速上升,造成过流保护,直流输出随即停止。

网友(2014-07-29):
引用 网友A:
l两个电压都跳变,应该是反馈电路问题或负载有 问题,要查光耦,431.负载

同意楼主的

网友:
把电源初级50V47UF电容换掉就OK

网友:
有时整流后的电容有问题也会跳变的

网友:
好像电压跳没那么绝对就是什么坏了!光耦431换掉,一次电源芯片坏也可能!

网友:
楼主不接负载的时候电压正常吗   一般跳变的话431  光耦  和反馈电容22uf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