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触发咔嚓一声掉电保护

楼主(2011-09-14):
x31拿过来时大电流 VCC3M场管坏了一个 换掉后
3 5V出来了 待机0.04
待机下 3 5 1.8 1.2 都有
触发咔嚓一声掉电 0.04-0.3几(不一定)-0.05保护了 5V也没有了  3V还有
本以为有短路可量了半天没量到短路
这机器比较老 本人没修过
哪位大侠告诉我该怎么修啊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待机芯片

网友:
IBM 会咔嚓一声的话,建议CPU供电IC换掉。。以前的以前,我老师说的

网友:
应该是楼主说的场馆的问题

网友:
都能听到声音了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硬盘呢。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吧

网友:
好吧,我告诉你,你修短路的时候吧可调电源电流调到1A以下了,修好记得调回来!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A:
应该还是有短路,电流调得大了,短路电流一直增大,直到把那个短路的烧死。直接烧机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有短路,电流调得大了,短路电流一直增大,直到把那个短路的烧死。直接烧机法,呵呵

什么意思 ???

网友:
打下板上供电MOS管的二极体值吧  可能是开机后出来的电压有短路了.比如说CPU供电

网友:
给我修的那个不充电的本问题有相似处   应该是滤波电容 软击穿

网友:
已经修好 CPU从管理芯片 ADP3415坏了一个

网友:
CPU供电芯片坏 虚焊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