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520 主板死都不过内存 !!

楼主(2011-09-14):
   梅捷520主板  上电诊断卡跑C1   CPU换过了     内存换了       桥加焊过了
    CPU供电1.4V
    内存 主供电3.31V  核心电压1.85V    还有0.84V
    桥供电1.25V
       求助中!!!!!

网友(点评):
负载上拉供电感觉有点低

网友:
多大的u啊
说的详细点

网友:
刷BIOS试了没有了。

网友:
刷BIOS、北桥、CPU座

网友:
会不会是主扳不支持CUP啊,换个低端点的CUP试试

网友:
刷个BIOS  试一下·

网友:
主板型号是soyo_sy-n5d-grv2.0这个吗。是的话刷下BIOS。

soyo_sy-n5d-grv2.0 bios.rar

网友:
桥虚焊了,如果有内存带灯测试仪的话,插上内存处检测,应该有某些地址线的灯是不亮的

网友:
直接干桥,错不了

网友:
接上小喇叭,报警为内存无法设别,不报警可能是SMBUS有问题

网友:
时钟信号,,,,,

网友:
桥的问题  比较大

网友:
刷BIOS重植换桥  不行换个新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