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520触发掉点的维修

楼主(2011-09-14):
     今天接到一个ACER 上网本 D520  开机掉电.看见这个现象时.第一反应就想多数是主板有短路的.把机器拆开.对大电感的阻值测试.发现3.3V对地短路.然后把3.3V的断点断开.发现后级短路.前级不短了.接上可调.测试有3.3V 和5V出来了.证明前级没有问题了.再做进一步维修.用2V的电烧短路的地方.发现南桥发热..南桥坏了.上BGA把南桥拆了.发现还是短路.那又用电去烧. I/O发热.把I/O拆了.不短路了.把南桥.I/O换上新的开机.不掉电了.开机电流到0.3左右.就不动了.修到这里还有问题啊..这时有点烦了.休息一会儿.再来.
通电测电压.所有的电压都有了.又测时钟.  时钟也有了.再测复位. 在无线网卡接口那里测试.发现没有复位.测复位的阻值.对地短路了.看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这时把图纸找到.从南桥发出复位那里做分水岭.发现后级复位短路.有了图纸就好找问题了. 一个个的排出,发现网卡有问题.把网卡取了.不短路.接可调..电流上去了.心里高兴极了.接上屏.ACER的LOGO终于出来了.这时才注意这个上网本应该是被雷击的.找了一个叧的网卡芯片焊上.这下以为都修好了.把所有的接口接上.上电.发现待机0.09.这也太高了吧.还有问题.哎.那机器的读卡器是在另一个小板上.我想应该是读卡器芯片坏了.通电我用手去模.读卡器芯片发热.就是读卡器芯片坏了.把它取了.通电现在才正常了..我这里没有读卡器芯片.所以就没有装了.呵呵,   装机测试一切OK.顺便把图纸献上

kav60 la-5141p_r10_0222-2.pdf

网友:
希望版主给我加点威望呢.呵呵.

网友: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网友:
。。。。楼主真细心。 一般LOGO我就不管了。除非卡LOGO!电流待机不正常楼主都查。楼主威武雄壮,英明神武,我对楼主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犹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LZ能告诉小弟怎么测复位信号吗?PS QQ:376795282

网友:
D520是不是DELL的机器啊,

网友:
查复位都是在无线网卡接口那里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