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ang r467

楼主(2011-09-14):
三星R467开机电流跑到0.31V不动了,用手摸晶振电流跑到了1。07V,南桥做过了还是不行,那位大侠遇到这种问题了,请各位大侠出手相求
三星
好像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都摸过她了为什么还不干掉她而去干南桥呢
同意楼主:
4.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是哦!你摸晶振就可以上,就搞掉啊?还去动南桥

网友:
你总不能每次开机都摸晶振吧
kernxn
该不会是要搞条线出来吧。。。。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每次开机都摸一下呢、?这问题不好弄你就飞根线到开关,一按开机也就碰到晶振了
kernxn
这样还要搞到开关键表面上,不然是绝缘的键帽。

网友:
LZ修好没 我有台故障和你的一样 南桥换了无果。。。 不晓得你的是不是开机等几秒后才上跑电流?

网友A:
是啊,开机了过一会才能上电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东西不好了,换个吧

网友:
因为摸一下会改变电容等参数影响器件工作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南桥换了个全新的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了没有?

网友(2011-10-14):
lz机器好了吗,我也来了一台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换个晶振看看,我上次也遇到过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
唉!这故障遇到的人多了,可是好象没有真正解决过的,之前有个说是刷BIOS好的,那种可能性比较少。建议开个专帖,让大家讨论下,我今天就有两台这样的,都是没有什么办法!
、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吧 人家都说是BIOS

网友:
是不是CPU后面的大电容的是呀!

网友:
晶振 谐振电容 换过没!用示波器打下 晶振波形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周边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是进水的,不开机有图纸吗???

网友:
又没换过晶振

网友(2011-11-13):
我这也有台R467的  开机电流到0.03A等几秒后才上到0.45A左右,用万用表电压档点下南桥晶振上到1.28A不动,正在寻求解决办法, QQ:327986498

网友:
通病   是南桥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了   麻烦细节下

网友:
先晶振试一下吧

网友:
晶振换过。bios写过。南桥换过。大电容也换过都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开机了过一会才能上电

三星的机了都是这样的吧   插电过一会按开关才会开机的

网友:
老想着换南桥//请问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对呀,先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直观准确呀

网友(2011-12-14):
哪位老大遇到过且修好了的 给个准确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