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台式电脑系统故障 不开机

楼主(2011-09-14):
   前几天 接一个 机箱 不开机 按下机箱开关 风扇转一下 就停(包括u风扇和电源风扇)。我原以为哪里短路
换电源 故障依旧,拔下光驱 硬盘 开机正常 接上光驱 正常开机 再接硬盘 就不行了
  卸下硬盘 挂别的机器 正常 顺便重装的系统 装回原机 开机正常
  系统故障 怎么会出现硬件短路样故障 不明白 求高人指点
  此机箱 为长城两年前品牌机

网友:
你是不是反复开机检测好了可以用,怎么觉得你那机器没有找到故障根源,现在都不太好说。

网友:
是不是系统病毒引起的?

网友:
他说 他家都是拔电源 关机的 强行的那种 而不用鼠标的 我反复试过的 的的确确

网友:
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插拔过程中解决了问题

网友:
这种关机很有可能会出去系统故障,但是硬件问题也有可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