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用一用就自动重启

楼主(2011-09-14):
dell笔记本用一用就自动重启,换过主板也是一样什么问题啊,请教大家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先软件后硬件,加上散热部分,你上来就换主板是不可起

网友:
先找到重启的原因吧....别动不动就换板。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系统原因造成的重启 然后再考虑 硬件的。 注意下散热问题

网友(2012-03-16):
呵呵,主板都换了,肯定是开关板,或者系统问题咯

网友:
谢谢楼主,楼主太好人了

MOE RMT-信長の野望 Online RMT-HS RMT-Daikoukai Online RMT-シルバー RMT-

网友:
甘即系硬件问题,要续一更换排除

网友:
开关问题。。。

网友(2012-05-28):
只有主板了还系统问题....

网友:
先查软件 再查硬件,怎么上来就换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