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494,12脚的限流电阻一般多大的

楼主(2011-09-14):
弱弱的问一下,494,12脚的限流电阻一般多大的

网友:
那里有限流电阻吗?好像只有一个1.5K的电阻!

网友:
TL494的12脚是供电端,典型电压为15V,不过一般都是用12V供电,这个一般都是辅助电路提供的,好像没有限流电阻,有的话我估计阻值应该会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