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P,945集显,开机屏不亮,外接能亮

楼主(2011-09-14):
华硕A8JP,945集显,开机屏不亮,外接能亮
屏,屏线,北桥也换新的还是这个问题,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了,,,各位师傅帮我想想办法吧

网友A:
看看北桥到屏接口处的一根DATA线是否断线,认屏的一根信号线。

网友B:
我只找到个北桥到屏线接口的一个3.3v,DATA线是在哪里,貌似应该就是这个线,我找不到,,,

网友:
是不是屏的码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找到个北桥到屏线接口的一个3.3v,DATA线是在哪里,貌似应该就是这个线,我找不到,,,

看图纸就知道了,你把图纸好好看一下,接口处的

网友:
碰见过开机无显的比较多一半加焊北桥或者独显芯片就好了。看来这得需要图纸了。

网友:
intel集显的很少显卡坏。查屏吧。参考下我发的图。屏工作首先需要 LCD_VCC 3.3v  屏供电,产生一个LVDS_GPIO(也就是屏数据)给显卡,显卡收到屏数据,再发出 灯管开关、亮度、还有19v高压条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北桥到屏接口处的一根DATA线是否断线,认屏的一根信号线。

他说的是到屏上码片的那两根I2C总线。CLK 和DATA 。记得看过一些资料说行场信号不正常会引起外有内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