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Q=CM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1-09-14):
刚接了一台惠普pavilion g4的进水机子,板上的5vPCU,3VPCU供电芯片上的标识是EQ=CM,因为没有图纸,求教大家 这个芯片的料号全称是什么,或者哪位朋友有图纸,谢谢了

网友:
还是找图纸吧

网友:
好像是51125,因为是很早以前遇到的,不能太确定,还是看下图纸吧

网友:
  刚刚出来的新机器不好找图纸

网友:
小安看下这个是不是
RT9513GQW  WDFN 3x3-10

网友:
现在好多小芯片看不到具体型号

网友:
   刚出来的新机器上面的芯片都这样标的   找找图纸看看

网友:
路过,学习中.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就是类似与1117的芯片 但是他有控制信号,和发出PG 信号

网友:
这样的只有找图纸,图纸上标有。

网友(2015-08-21):
是不是这个芯片呢

网友:
RT8223啊,这个多啊

网友:
都在找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