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2SW 12V变成了14V

楼主(2011-09-14):
AOC912SW 12V变成了14V屏幕一闪一闪的怎么修啊,刚开始以为高压的问题换了个高压条还是闪最后测了一下发现12V变成14V了不知道怎么才能修过来求指教
问题
屏幕

网友:
12V为14V 问题不大,这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
问题应该就是在这,我用可调电源接12V就正常了

网友:
试这把电源板上的电容全换了,再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