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0 内接花屏 外接正常 紧急求助!!!

楼主(2011-09-14):
机号:ACER 4530 AMD + MCP77
板号 : DAOZ05MB6F0
问题 :
机子本来正常,撤机清理后发现内接显示 logo和入系统 花屏,黑白显示时正常。外接显示完全正常。

没思路。。。在线等候。。。

补充内容 (2011-9-15 11:51):
刚刚发现LCD_VCC的电压只有0.015V 由AAT4280供电 是否正常?

补充内容 (2011-9-15 12:09):
LCD_VCC 3.33V 出来了

网友:
我看是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
换显卡板啊,400块钱,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内外接不是一路的

网友:
怎么花 是抖动 还是虚线, 用橡皮擦下屏线看看

网友:
屏线试了。。。问题一样。。。悲剧啊。。。

网友:
上下都有水平的线 上下抖动的话,一般都是屏本身的问题,HP闪屏门

网友A:
看下在BIOS下面花不花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边上的元件,会不会清理时有掉的电阻,电容

网友:
个人觉得 可以加焊xiaonei北桥试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部件先清一下,再装上试试。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可以吹一下试,试再看是不是掉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在BIOS下面花不花

在bios也会但是情况没那么糟糕。。。
发现颜色越多,花屏越严重

网友:
先查屏线
再到屏
然后显

网友:
排线 有没有问题 。。。

网友:
我看应该是屏线接触问题,单独显卡版的金手指脏也会这样,可以用橡皮擦一下试试。

网友:
先把屏接口,内存接口都清理下吧,仔细看下内部有无物..不行再加焊下显卡

网友:
有没有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刚刚发现LCD_VCC的电压只有0.015V 由AAT4280供电 是否正常?

网友:
外接正常,内接花屏,是否能证明显存一定没问题呢,各位说说看

网友:
ACER的 如果测量信号都正常 那你就考虑下换个显卡板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