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的经验

楼主(2011-09-14):
我修个液晶屏,现在想调一下参数,有亮度,对比度,色温,颜色,等一些的参数不知道,谁能告诉一下,谢啦

网友:
一般都默认就好..亮度 对比度一般都50

网友:
复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复位了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调一调三基色。调一下色温试一试

网友:
这个参数 你想调 。要学编程了。

很有难度的。

一般我们都RST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复位都是50的,有点不是很理想

网友:
可以恢复一下出厂值,里面厂家应该都是调好在最佳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