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触发诊断卡无显示

楼主(2011-09-14):
如题,我先查内存没有电压,于是跑线到w83304g。那位高手知道这个ic的工作条件?这个坏的几率大吗?

网友:
W83304G是硬件监控芯片,用于CPU处理器的电压调控和温度监测,并可以根据感应器采集的温度信号来即时调整电压和风扇转速,还能用于对软驱、键盘、鼠标的PS/2接口等进行控制。

W83304G

网友:
看看和内存相连的脚 有输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