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Q40

楼主(2011-09-14):
换了个XP系统无声音,换了几个版本的,求助。。。。
求助

网友:
去百度上看看有教程,刷bios也可以好的

网友:
现在啥年代了啊,换回WIN7。LINUX等最新吧

网友:
可以先去官网下驱动

网友:
装个WIN7试试

网友:
先安装声卡的UAA控制器,然后再硬件管理里把这个驱动删掉
重启,安装声卡驱动就可以了
具体最好打800-810-3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