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之后出现的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11-09-14):
如图刷完BIOS出现这总情况了。挺5秒就断电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那里不是说北桥风扇转速过低吗?你看看北桥是不是又风扇接口,没有的话再换一个BIOS

网友:
BIOS版不对,我以前也是碰过刷完不正常的。换别的试试。。

凤城 -10 不能放群号

网友:
1 bios版本不对
2北桥风扇没接。或者坏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个好像是富士康的,进BIOS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按DEL可以进BIOS设置吗?可以的话进去改下,不行的话再检查NB风扇,刷BIOS。

网友:
你是用编程器刷不?  我以前遇到过 我第一次耍 没成功 耍第二次却好了  同一个BIOS 呵呵   我还郁闷了   仅供参考

网友A:
进入BIOS也许可以屏蔽掉北桥风扇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BIOS也许可以屏蔽掉北桥风扇检测。

谢谢你。弄好了。。呵呵换个风扇搞定

网友:
或许楼主仍需多留意多细心一些、

网友:
进BIOS把北桥风扇转速检测关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