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笔记本bios芯片是哪个?

楼主(2011-09-14):
请问大侠们,联想r400笔记本bios芯片是哪个?

网友:
一般芯片上会用颜色笔打记号的。

网友:
谢谢指点,我找到了,不过有同行说是个16脚芯片,可我找到的是8脚滴,奇怪

网友:
北桥那里!!!

网友:
一般都是在EC附近。有些在南桥附近。

网友:
这机器有好几种bios 8脚和16脚都有  4M 8M的都有

网友:
请注意 现在的的板都有2个BIOS 请不要刷错了! 谢谢

网友:
这个好你是两个带程序的小芯片吧,I/O旁边不是,靠近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在南桥下面有两种封装

网友:
关注,学习~~~~~~~~~~~~~~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个8脚的吧

网友:
应是八脚 的吧

网友:
北桥边上  八角   权威

网友:
路过看看~~~~

悠澜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都在io边上,张的比较特殊
还不知道的话吧板子照片传上来大家帮你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