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这个电源怎么啦?

楼主(2011-09-14):
客户拿来一台机子,点不亮,换我们的电源能点亮了,换电源搞定。
但是他那坏的电源强制开机后各个供电都正常,没坏啊!!
搞不懂,换到自己的机子上却是不启动,问题的纠结就是为什么呢?电压什么都正常为什么就不能用呢?不死心的情况下再次测量下电源,发现绿线只有4.23V,难道是这个的问题?

补充:以前有过台电脑和这个差不多的现象:
       上20针的电源能正常开机,但是换上24针的就不行,最后发现USB插口那里有个阵脚对地短路【是5V】
   问:为什么5V对地短路,20针的电源能开机,24针的就不行呢?

补充内容 (2011-9-21 18:54):
电源拆开了,没发现电容鼓包的现象

网友:
灰线………………

网友(点评):
看过了 灰线是5V 对的呀

网友(点评):
爱问版主求教:以前有过台电脑和这个差不多的现象: 上20针的电源能正常开机,但是换上24针的就不行,最后发现USB插口那里有个阵脚对地短路【是5V】 问:为什么5V对地短路,20针的电源能开机,24针的就不

网友:
是不是带不动负载?看过电容没?

网友:
灰线是5V。。。。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行了,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没有PG信号

网友(点评):
问下 PG信号,电源20针的和24针的不一样吗? 我随便换个20针或24针的都试过可以的。

网友:
学习,学习,同志们说的应该是正确的,带负载能力差了。

网友: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忙了好久现在有时间拆下电源看看。看看电源里面电容是否爆了,等会我把答案告诉大家

网友:
看了,电容都没有爆啊?还有什么东西能导致电源输出供电有可是负载能力差呢?

网友:
打开看一看有没有不良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