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待机电流0.01 触发 到0.02就掉了

楼主(2011-09-14):
一台Y430  集成显卡的  板子     待机电流为0.01   有3   5V      一触发1.8V上来一下   无1.5V就掉电了   1.8和1.5的控制芯片为28HRTZ     换过EC    也还过南桥   都是一样的    给北桥供电的1.05V的电感为7欧  正常的吧       只要一触发  就掉了   应该是后级哪短了   换的EC和南桥都是旧的   不过应该是好的     求助中

网友(点评):
查下3V 5V的转换电压

网友:
对了  想问下  1.8V和1.5V是同时上来的吗   1.5V  上不来的话  会引起掉电吗

网友A:
无人问津呀  天那  现在的兄弟  个个都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人问津呀 天那 现在的兄弟 个个都忙呀

他们不是同时上的,1.8V待机就有!大概后面短路了!你仔细查一下,

呵呵,高手啊,1。8V待机就有,你凭什么判断的呢??

网友:
o   好的   谢了 兄弟

网友:
感觉1.05电感阻值有点小,你加个电试试

网友:
看看大电感有没有短的

网友:
你1.05V阻值正常,你的1.8 ,1.5V是SYSON信号开启的,你查6228芯片供电脚,控制信号阻值,还有我怀疑你这个SUSP#或者SUSP有短路,3VS,5VS都没有吧

网友:
集成的显卡阻值有得是很小

网友:
后面短路了

网友:
3/5V是有的  待机就有   就是一触发  1.8V上来一下就没了    没出来1.5V   楼上的 兄弟说1.8V待机就有的     但是我要触发后才上来下          6228都换了2个了   不是6228问题  是后面短路了     对了 1,。5V给北桥供电吗    北桥短路会出这样的  问题吗   现在北桥上面20多个小电容、  有十几个电阻都只有7欧  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点评):
电压都没起来。。干北桥????有才

网友:
现在没想法了   都想干北桥了    不知道哪短路了   晕死

网友B:
加电掉电后再加电看是否可以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掉电后再加电看是否可以加电

可以的   可以再加电的

网友:
等待  楼主怎么搞定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