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惠普cq515 怎么刷BIOS

楼主(2011-09-14):
在论坛上下了个cq515的bios ,扩展名是bin,是不是吧他放到U盘里,按住WIN+B不放,按开机键,撒手就OK了? 但是我没听到一长一短的报警声,也没听到连续的报警声,只有caps lock的灯不停的闪,都半个小时了,也没重启,求指教!

网友:
有人可以回答下么

网友:
来个高手解答下啊

网友:
我一般拆主板,刷BIOS

网友:
最好拆机刷,或者看看网上,我的联想刷BIOS是直接在官方下载下来的,自带刷写软件。你自己找找。

网友:
建议用编程器刷

网友:
建议楼主 用编程器刷 我就从来没试过学你那样刷的

网友:
  楼主的方法第一次见,呵呵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