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达达这屏是单6,双6,单8还是双8的啊?

楼主(2011-09-14):
请问各位达达这屏是单6,双6,单8还是双8的啊?

还有具体是怎么分别的啊?

网友:
4组数据线应该是单6的

网友:
在屏接口上除了供电和地线外,看剩下几对线,如4对就是单6   5对就是单8   8对就是双6   10对就是双8

网友:
你这图也不清楚呀,,但从测试点的个数,很像单6

网友:
这块屏不是标屏,改板时需要注意一下屏线。。。。弄错会烧坏屏电路。。。

网友:
数电阻,具体3楼说了

网友:
是单六屏:看后面的点,四组 就是单六屏

网友:
4对线  无疑是单6的

网友:
单6的,数下多少组数据线.

网友:
三楼总结的好

网友:
应该是单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