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1-09-14):
新电脑只有C盘,且C盘有系统,可以在不破坏系统的情况下继续分区吗?我试过在XP系统下,但是分完系统就起不来了,不知道是方法错误还是就不可以,请做过的大师指教,如果可以用什么软件比较好?WIN7系统下怎么做?

网友:
把系统盘拿来分这个还真没有碰到过。楼主会了。回复我教一下哈

网友:
这个貌似不行啊,肯定会破坏源盘的数据的

网友:
我也是服务客户单位的,他们非要这样要求,我也没遇到过。他们既想保留电脑出厂的正版系统又想划分磁盘。还说他们以前都是这样的做的 我无语!我也觉得不好这样吧,不知道有没有人做个这个

网友A:
说实话,我这是头一次听说把C盘分区的
居然还不能破坏系统
这是个技术活
弄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这是头一次听说把C盘分区的
居然还不能破坏系统
这是个技术活

就是C盘太大了  分点出来,保证系统不坏 。我客户的单位科技部的科长非说可以,他们每次采购电脑都是千把台,这次采购的HP 拆封都是 300M隐藏分区 C盘200+ D盘几个G 所以他想分C盘  但不想破坏原装正版系统

网友B:
加钱 我干了 小意思 不就是要保证原版系统 还要把c盘分了嘛
先把c盘 打包出去 在还来 想怎么分都行

网友:
用PQ分就不破坏系统分割盘符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钱 我干了 小意思 不就是要保证原版系统 还要把c盘分了嘛
先把c盘 打包出去 在还来 想怎么分都行

完全同意!呵呵。。。。。

网友:
如果 带系统 分也行 就是危险 以pm为例 打开后 选择c盘 调整分区大小从0m-20000m为c盘(约20g,自己定)。再把剩下的部分删除 再分成扩展 再分成逻辑 装载 更新MBR 至此结束. 运气好 你能拿到钱,点背 你的赔人家原版系统 应为这样分完 可能系统起不来 建议我之前的说法 麻烦点 可保险呢!

网友:
pq不行吗?用Acronis的磁盘分区软件试一试。(windows版,dos版)

网友:
用PM大概可以吧!分区有风险啊!

网友:
试一下Partition Master, 用过能给C盘分区

网友:
把c盘里系统做个镜像存到u盘里,然后该怎分怎分,之后再恢复到c盘,也许可以,试试吧!

网友:
把c盘里系统做个镜像存到u盘里,然后该怎分怎分,之后再恢复到c盘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可以分的,用diskgenius分,这个是个分区文件,很好用的。LZ去试试把。

网友:
用diskgenius分,这个是个分区文件

网友C:
这个不难啊.......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难啊.......很简单的

简单介绍方法啊 ?

网友(点评):
学费都没交 就想着回报了?

网友:
备份嘛,做C盘的镜象嘛,难道非要在里面分吗,这么死呢。。

网友(2012-08-24):
用add可以做到无损分区

网友:
用GOST给他的C盘做个镜像不就行了,之后该怎么分怎么分

网友:
win7有自带无损分区程序,具体百度上有介绍,xp用dg就可以了

网友:
把C盘做个镜像,在分区试试

网友:
是啊 备份c盘做成镜像  分好了 在还原吧 个人意见

网友:
在WIN7上就比较好实现,实用WIN7自带的磁盘管理工具就可以了实现。

网友:
貌似魔术分区就可以吧

网友:
很简单啊  使用 无损分区 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 v10
win7  XP  通吃

可以 先下载  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V3.4
down.diannaodian.com:90/diannaodian_v3.4.exe

制作启动优盘
U盘启动后 界面

WindowsPE系统:内部集成常用系统维护绿色工具软件,精选并保持更新为最新版本。采用内置版本PE,第一个PE启动后可以不依赖U盘,无盘运行,第二个PE基本工具是全内置的,部分工具需要从U盘提取。支持驱动无线、有线网卡。

选择 1  进入 2003  内置 无损分区软件Acronis Disk Director  如图

网友:
奥雅 ~~~这是什么表情啊   发错了啦

网友:
再卖给他个硬盘不得了,双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