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510 插电源掉电,用电池正常。

楼主(2011-09-14):
插电源十秒钟之内掉电,用电池正常,分析一下,我是新手,
掉电

网友:
应该是换个电源适配器来试试 最基本的

网友:
先换个失陪器吧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关注中(我的原来可以开机显示,重启几下就不能显示了。开机大概8秒左右自动关机,没有电池,都是用适配器测试,换过适配器了)没有过热现象
修好了,是cpu坏了,T5870的u

网友:
先换个原装适配器~~~不行就是你电源产生主供电这一路问题了~~~~

网友:
供电芯片虚汗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