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630-A2显卡芯片用多大的锡珠好?

楼主(2011-09-14):
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不良影响?

网友:
大了容易连锡,小一点是可以了,但是最好是原来大小最好

网友:
0.5 就可以了

网友:
锡铢的大小和芯片的锡盘大小和点距有关的大了小了都不好的

网友:
这个8400的显卡芯片锡珠用直径0.5的,不过建议你换成改良芯片(G86-631-A2或者G86-621-A2两者可以通用)减少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