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台三星的SF310,待机0.1,求高手..

楼主(2011-09-14):
今天一台三星SF310 HM55的南桥,I3的CPU ,待机是0.1,有两个芯片发烫,一个估计是MOS,另外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求助~~

网友:
求助啊~~各位老大我没办法了~~~~

网友:
自己顶上去

网友:
待机芯片就发烫吗?不应该啊,打下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下面那个是MOS管,上面那个是单元供电芯片,在网上下载个此芯片的PDF看看工作条件等,万用表量下面MOS管阻止,切忌不能拆掉MOS管和此芯片加点,不然会烧一大片的。

网友:
那现在估计是LS说的情况了,待机电流变成超大地了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也不知道..

网友:
LS的,快来打救我吧

网友:
能不能点机?

网友:
肯定不能啦,现在南桥烫了~~~

网友:
南桥烫可能有电压没有产生 那个芯片你可以查图纸看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你找份图纸看吧。看下这个发烫的芯片是什么原件
你现象是待机不对、应该是待机芯片吧。找到图纸打下线性 和电感输出看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晕,连这都认不得,如何修机啊?

网友:
没搞错吧 0.1的电流应该不会遭成发烫吧 看你那个四边的应该是个电源ic

网友:
是不是电源管理IC

网友:
上面那个就是控制下面那个MOS的芯片,看看是不是那个芯片或者MOS坏了引起的待机高

网友:
找个会修的修吧  电源管都不认识你要咱个修!!!!

网友:
胆比我大,能芯片不识都敢修。

网友:
MOS管发烫这个一般也就是PWM的管理IC了,看一下IC的型号,百度一下,找出主工作条件,供电,开启,输出,反馈。

网友:
还是找个师傅指导这修好点,故障扩大了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各位大哥,我是新手,不认得这些芯片肯定很正常的,图纸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找,但是我就是喜欢修东西

网友:
那你就拆吧 拆哪个不短了就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