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焊过显卡以后触摸板不太灵

楼主(2011-09-14):
hpv3000好几次焊过显卡以后触摸板都不太灵

网友:
这个不怪你  这个机器触摸板都不好用 不是你焊显卡的事

网友:
加焊触摸板引脚,,

网友:
是不是电源引起的哦 找个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
楼主 可以拆开触摸板用酒精洗洗

网友:
晕 看错了 我还以为楼主的是触摸板左右键不灵活呢 你这个情况 很多V3000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