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长鸣

楼主(2011-09-14):
求助求助,主板为845的主板,一开机,主板诊断卡一过C1,闪了一下就90,电脑长鸣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A:
把外设都拆了   内存也拆了  CPU重装下  看还着样不   若没有就一个一个往上加来排除

网友B:
把多的东西拆了  一个个测试

网友C:
好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外设都拆了   内存也拆了  CPU重装下  看还着样不   若没有就一个一个往上加来排除

都拆了,CPU也重装过了,还是一样,不加CPU就不怕,但CPU我也换了,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也换过了,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多的东西拆了  一个个测试

全部东西拆了,单主板测没问题,上CPU假负载测也没问题,但一上真正的CPU就不行了

网友:
刷个bios吧 一般其他问题排除的话 也就是bios了

网友D:
刷Bios    要不就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    要不就是桥

我这没编程器啊,晕了!本来这主板是好好的,但我清了一下尘和换个硬盘就这个了,到底为什么啊?

网友:
断电,清除COMS,看内存插座有无灰尘之类的,清理干净试试,或换个插槽。如果还是不行,用万用表测一下内存的时钟信号点和供电点:DDR2内存时钟信号点有8个,分别位于52、137、138、171、185、186,220,221针脚,正常时有1.1V左右的电压。电压信号点:238为3.3V,51、53、56、59、62、64.67、69、72、170、172、175、178、181、184、187、189、191、194针脚为1.8V,哪一个脚没电压,就检查前面的电路试试。这种现像也并一定就是内存部分的问题。有些时候COMS也可以导致这种现像。

网友:
90不过内存,bios I/O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是内存槽问题,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是内存槽问题,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今天也遇到了不过内存的  我摔了下主板好了   应该是接触不好的问题把

网友(2011-12-27):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是内存槽问题,谢谢各位的指点

你好 你的机器有长鸣 有死机的情况吗  内存槽是更换的还是加焊的啊  请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