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6m

楼主(2011-09-14):
  此机修了很久  换了 充电管理芯片 换了 pu1 LM393 还是不行 待机有时候0.007 正常 有时候0.035 测的主板上电池充电电压12.0V但我没有放电池,当待机0.007时开机有反映,有时候进LOGO 但掉电 当待机0.035时 不能开机!请告知维修思路

网友:
0。035和,0。007时查一下各个电压啊!

网友:
待机电压不正常吧!查系统供电芯片、电源管理、南桥啊!

网友:
插电池能开机 应该是保护电路问题

网友:
机器没修好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