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不少、、、

楼主(2011-09-14):
今天拿了一块板子,,检测卡都走到26了听到滴的一声。。然后就掉电了、、、、还有开机没有电压?接了一个5伏但是还是掉电。。真是急死了。。求求大家帮忙看看
掉电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查线路。你也没告诉是什么主板啊。

网友:
不要怕麻烦跑线吧 应该是那里对地短路 主板保护了

网友:
I/O坏了吧。你看看开关针的电压是不是I/O供给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上AMD的这样的主板,也是开机亮几秒后掉电,现在还没有修好,丢在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