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机器,内存报警

楼主(2011-09-14):
方正机器,里面是华硕代工的:P5SD2-TM板子故障是:插内存,不跑码,诊断卡灯狂闪。。。不插内存,正常跑码到C1,报警声响起。。。各处电压正常,没有原版bios,刷了个七喜的也是一样故障。。看看论坛里,有七喜的机器也是同样的毛病。。。有高手说必须用533内存,,请教,确定么。该怎么修呢  我没有533 二代内存。。

网友:
在百度搜搜看还有别的牌子  BIOS比较接近的在试试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供电不够,换掉北桥供电的mos管

网友:
我找了个533条子上机点亮。。但别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