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显卡就不过内存

楼主(2011-09-14):
K94N的主板 插上显卡就不过内存 确定主板内存都是好的 诊断卡C1-50-45-C1循环 这样的显卡从哪下手? 想知道远程能学会吗? 我有点修电视的基础 主板很明显的小毛病能捣鼓一下

网友(点评):
其实是不过显卡 如果显卡是好的检查主板插槽 检不到显卡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测下短路 或者桥空焊

网友:
显卡坏了,修显卡呀

网友:
显卡 有问题 也会这样吧

网友:
桥炸了,打桥。。。。。。。。。。。。。。。。

网友:
一般是北桥虚焊了,加焊北桥。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的显卡是好的 ,如果显卡有问题的话也是c1 不过

网友:
是这样的,我的插上也是这样的,不过内存。

网友:
kankanzhangzan

凤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你买的是垃圾卡(就是那种440BIOS刷成5200的。。就会这样的。。)我碰到过。。上次棒人装怎么都不过内存。。内存都换了3条。。有把板子拆下量啊量。电压时钟。SPD供电都正常。换个显卡就好了。换上440..6200..5200都可以用。就那种二手电脑店里拿来的不好用。。

网友:
你这个是PCIE总线检测出问题了  导致检测不过内存,一般加焊或重植桥就可以了,有少数为BIOS问题

网友(点评):
版主大人,我遇到过真的是显卡BIOS坏挡C1的呢

网友:
10000%是桥虚焊了

网友:
遇到多次.桥问题~

网友:
我是初学者都能看出显卡的问题要大啦!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
什么桥的问题? 他都还没确定显卡是好是坏 如果是显卡本身的事那关主板桥啥事?

网友:
是PCIE的显卡吧,这个C1应该就是显卡没过,还没到检测内存吧,

网友:
没过显卡。确定显卡没问题,再看显卡插槽的供电 复位,时钟是不是正常然后再考虑桥。

网友:
测下显存、GPU供电正常不

网友:
肯定是北桥虚焊了,但是你又没设备。CF280T买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