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工厂里用的电脑维修灯泡测试治具电路图

楼主(2011-09-14):
如果好大家顶起。。版主也可以给加个精哟!

补充内容 (2011-9-15 08:44):
守先本人发贴少啊。。没有说清。上面有三个开关不错。上面左数第一个为1 第二个为2 下面N极为3 我来说明一下。1为开关电路  2为常断。。3为开关。。我这样说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有的说三个就起火。工厂这个理都不懂吗

补充内容 (2011-9-15 08:49):
还有这个电源的做用是。。开第一个开关如果灯没有亮说明AC供电正常电源PCB没有断路。如果亮就说明有断路。如果没有亮可以开第三个。。这时会出现5VSB 这样说明AC供电部分正常。我们可以开电源上的PAIN开关了。

补充内容 (2011-9-15 08:52):
当PAIN开启后会出现
+5V +12V +3.3V -12V 有的电源也有-5V 这时说明各电压正常。。大家还可以要怎么做大家自己一想就明白不用我说吧??不明白的可以加本人QQ:147591602  本人在工厂里就用这种治具修电源。

补充内容 (2011-9-15 09:05):
最后说一下。。如果你搞明白了这个治具的做用和配用方法那怕你是新手我敢说。。不出一个月你就可以出师了。这个治具可以做成假负载对有些电源能开机不能负载有全面测试功能。

三个开关都合上什么情况,不是L直接到N了吗,不是短路了吗?
误人子弟!以一个10年电工的身份告诉你,你这图严重危害到生命财产安全了!
错了没关系,改正就好了;不懂也没关系,要是不懂装懂就是很不对了。
想问一下电源是不是右边进左边出的???第三个开关没有闭合的话,第一开关闭合那灯会亮吗,你的原理在哪里???
三个开关同时合上,比较刺激
LZ能标一下输入、输出和开关编号更好。一时还没看明白。

网友:
有用吗 并个灯泡

网友:
工厂级设备,顶!

补充内容 (2011-9-15 22:34):
要有娱乐精神。。

网友(点评):
你是真心的这样说的还是故意这样说的?

网友:
干嘛用的?判断有没来电?

网友:
电路错了,通电闭合3个开关后直接烧掉!

网友A:
朋友。。你这个电路画错了 灯泡应该接在L线上。

网友B:
没法顶你,更不敢加精,整个一杀手级电路图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郁闷了、

网友:
实在是没看明白,还望楼主讲解一下!!!

网友:
谁开发的高级线路,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太悲哀了啊  无用的电路图

网友:
不知是我看不懂还是:你画的有误

网友:
楼主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工厂里面的垃圾电路还有这样的错误出现~

网友:
灯泡顶上的开关一闭合,灯就亮不了,L.N两根线上的开关一闭合就会冒烟(或者烧保险)

网友:
三个开关合上  你家里就会着火了

网友:
看半天......懂了!这电路有断电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法顶你,更不敢加精,整个一杀手级电路图

我只能对超级版主说:你可以下来让别人当了。。你不懂电路吗?三个开关的做用你都没有明白。。就乱搞。好好想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这个电路画错了 灯泡应该接在L线上。

版主难道说这灯炮不在L线上吗?他的第一开关供电就在L上啊@@你没有看清吧??

网友(点评):
你别说了你的图有错 要不不会有那么多人说你

网友(点评):
好了我说说吧 版主的意思灯泡不过N线 把灯泡接N那头(A)断开 第2个开关前面的L线也断开 接灯泡的(A)头

网友B:
唉,我这也有一个电路图,作用和你那个一样。
这个电路是我从十几年前的杂志报纸上抄的。大家看看我这个电路上有无明显重大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点评):
这个好懂,N归N,L接灯,哪个白痴来把三个开关都闭合了,家里也不会着火(只要L末端有个保险),二号开关闭了最多也就灯被短了。

网友(点评):
这个图一看就明白了。要按LZ的那个图接了,闭合三个开关后会“放炮”。

网友(点评):
只要SW2不合并 就安全了

网友(点评):
我们修电源时串的灯泡,都是超版的这个图。

网友(点评):
宇光版主的图原理上十分清楚。不过我师傅认为,如果SW1使用空气开关的话一定要将输入电压接到开关的“上口”,不然容易构成安全隐患。

网友:
楼上的。。厂里的原型图确是这样。。不过。。就没有断电功能了。。当时我第一次看到的就是这个后来看了治具的接法才画出了我自己的那个。。我手里就治具。苦于没有相机。。要不就发图啦·

网友(点评):
你真是茶壶里装饺子------倒不出来!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表达的属实让人们不寒而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我这也有一个电路图,作用和你那个一样。
这个电路是我从十几年前的杂志报纸上抄的。大家看看我这 ...

这才是吗 楼主的那个图 我不敢看了

网友:
重新改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我这也有一个电路图,作用和你那个一样。
这个电路是我从十几年前的杂志报纸上抄的。大家看看我这 ...

这只是原型的。。最后接法还得和我上面的一个样子。。要不形不成断电和回流!!

网友:
看明白了,不过我没出师。你的意思是说灯泡上面那个开关是常开的(不如不接,接着怎么看都会觉得一个新手要是三个全闭合了,真的会家里着火的)。第一个开关闭合后灯不亮可能好理解(一般是灯脚一脚接L一脚接N才亮)但你说灯会亮就说明PCB有断路,这个没懂(N线上的三号开关没闭合,灯怎么接到N上面的?电源里的“地”?)

网友D:
我帮楼主改了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只是原型的。。最后接法还得和我上面的一个样子。。要不形不成断电和回流!!

想问一下 那个并联的灯泡有什么用? 如果电源内部短路了呢

网友:
这是原图。。如有不对请更正!!

你真会搞笑!
我的个天,原图是超级正确,可你的图可差十万八千里来
这下不就对了 嘿嘿 顶一下

网友:
不是我们不懂电路的常开常闭,实在是有些人对电路图的标注符号不懂还装懂,先查查资料在说话以免被人家笑话!

网友:
1。楼主跑电路跑错了,基本功有待加强
2。楼主电路图中开关并未区分常开常闭或不常开不常闭
3。楼主中文还要加强,不要把“短路”写成“断路”了
4。这个电路没法测试电源的负载能力
5。楼主那句“不出一个月可以出师了” 让我想起了凤姐。。

网友(点评):
别呀,别这么说呀,这么说让人脸往哪儿放呀^_^

网友(点评):
正解,要测试负载能力得让电源的输出端产生足够的电流

网友(点评):
寂寞的人总是语出惊人

网友:
不明白怎么样用他来修电源,楼主能详细解说下吗?

网友:
我看了半天了,图算是看明白了,但是 但是 这L N两线接那个鸟地方呢?怎么测呢?倒是还没有想明白,难道220V  还是  12V? 楼主 给解释下!

网友:
楼主的电路错的 错了就试错了  超级版主 那个电路才是对的  我以前在有个帖子上公布过。我画的也是这个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 那个并联的灯泡有什么用? 如果电源内部短路了呢

那个图有问题,所以那个开关也是错的,正确的图那个开关是在后面正常才才合的。

网友:
看不懂。这样联起来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帮楼主改了一下

这个图才是,我想应该是电路图和实物图看错

网友:
这是哪个工厂的呀?高深没测!

网友:
那就麻烦楼主来解释一下你画出来的电路的说明,让大家明白一下。看来半个小时也没有搞明白第二个开关到底是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