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VM9,触发后EC拉低PWRBIN#信号。求解

楼主(2011-09-14):
板号:VM9
故障是: 待机0.01,触发后到0.03,EC拉低PWRBIN#。导致南桥没有得到开机信号不发S3_on S5_on信号!
已刷过BIOS,换过EC。实测EC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LID#,AC_IN正常。BIOS 5脚有波形!求思路!

网友:
我新手 我来猜下:触发后PWRBTN#进EC,EC在将此信号发给SB,要是我就断EC 和SB之间PWRBTN#连接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