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A51E 网卡问题求助 急

楼主(2011-09-14):
笔记本不插网线指示灯亮,网卡有连接,插上网线也一样,地址得不到,换了网卡 还是一样,求高手

网友:
有没有网络适配器,换一个试试。是不是雷击的?

网友A:
是的。你可以认到网卡,网卡芯片坏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可以认到网卡,网卡芯片坏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我之前 修了 几台HP的 都是网卡问题啊,网桥 好像只是起滤波作用吧

网友:
网卡灯常亮就算可以认到网卡也不正常吧?俺不懂,期待高手继续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