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 REV:1.0A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9-14):
联想K8M800-M3 REV:1.0A主板不跑码,先前是主板没有CPU供电,上假负载供电全部正常 ,这个板子是由IT8282M控制的,原来是内存的供电偏低,不正常8282M没有发出CPU供电的EN,经查是内存的场管坏了 换后供电正常 ,CPU供电也出来了,测各电压都正常,心喜以板子修好了,上CPU,内存 诊断卡后,复位灯闪下就来,复位也正常 ,但是不跑码,又上假负载测CPU的PG正常,CPU开始工作了,测了 BIOS复位  IDE复位, PCI位 ,刷了个BIOS还是不跑码,在论坛上看到关于这个板的贴子是没有复位,我这板子有了复位,请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1-9-16 13:30):
桥供电1.67V正常吧

网友:
把温控芯片拆掉,在北桥的右边8个脚的那颗

网友A:
北桥供电看了没有,记得俺师傅就修过这问题,北桥旁边的管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供电看了没有,记得俺师傅就修过这问题,北桥旁边的管烧了

北桥旁边的管是好的

网友:
北桥旁边的小三极管查了没

网友:
把BIOS底座拆掉,直接焊接在主板上

网友B:
你压下北桥 看能跑马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压下北桥 看能跑马不

这些都做了 还是不行

网友:
等待高手和维修结果.

网友:
你所有的电压值怎么 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值啊。。怎么分析啊

网友: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IT8282M和BIOS易坏,有复位不跑码,换I/O

网友:
还搞什么呀  扔BGA上做北桥去

网友:
打CPU坐阻止吧,现在只有慢慢查了,或许有断线

网友:
这个板子的桥供电 1.67正常吗

网友C:
换个CPU试试,我有个这样的主板,就是CPU坏了

网友:
,问题真复杂。

网友:
什么都正常试跳一下CMOS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试试,我有个这样的主板,就是CPU坏了

CPU换了N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