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重装系统的前提下如何解决系统提醒按程序!

楼主(2011-09-14):
今天碰到个戴尔的
笔记本
,系统一开机就提醒按装外接设备驱动程序!关键是都没有连外接设备啊!根据提示来按装了还出现错误呢!
笔记本

网友:
再管理里面先把黄色感叹号的卸载掉
从新开机试试看
是在不行的话用驱动精灵扫描一下
这样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楼主说的清楚点嘛 提示什么具体?戴尔机器开机提示很多都可以进BIOS设置的,看看是不是哪一项开启了 关了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有那个外设没安装到位啊 ,DELL有这样的提示

网友:
谢谢大伙啊!问题解决了!驱动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芯片组的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