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时而能触发

楼主(2011-09-14):
插上电源电流只有0.01  查无3.3V 5V  测量MAX1631工作条件正常  更换IC后电流变0.02  3.3V 5V也出来了  接屏开机显示  以为修复  结果再次开机 电流又变成0.01了 3.3V 5V又没有了  MAX1631 7 28 脚vcc5m_on信号只0.9V  不够(怎么会这样)  此信号由U28  43脚发出(测量有3.3V)经过R866后就变成0.9V    拆掉MAX1631后  7  28脚有3.3VON信号   是MAX1631坏了吗 ?又更换一个新的  换上去后正常  可过一会又是一样 ON变成0.9  求解

网友:
是不是系统供电的虑波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