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 不通电

楼主(2011-09-14):
三星E1920N 不通电,测输出到MUC板的电压,15V 和5.1V 都没有,怀疑电源管理芯片 FSGM300N 坏,但是又买不到这个块子,有什么能代换的吗,还有就是这个块子的参数谁有啊?望大侠赐教啊,小弟也好讨口饭吃哟
芯片

网友:
看看开关管有300电压没有……

网友:
断开驱动板,单点电源板,看看有没有电压输出,,一般都有12V和5V输出的,,,如果没有,或跳变,就查主电源部分,,,如果有正常输出,,,就要查驱动板了。。。。

网友:
断开高压部分,查主电源吧,应该是主电源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主电源题,又找不到IC的话。我建义你改个电源板上去的。现在5V。12V的一体板才10来块钱一片。

网友:
找不到的话就查这芯片的定义图,看看有没有和你现在有的芯片相似的进行代换,有的需要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