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杨天E5100 C 有时开不机,开了机有时候重启或是黑屏

楼主(2011-09-14):
请问各位啥问题一般?
黑屏

网友A:
有时候还通电就开机

网友:
北桥加焊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 比较复杂 需要一一排除 首先电源 在者主板 需要一块一块判断

网友:
要查一下内存和北桥

网友:
电池还有电吗?有些主机会上电自检一下,过后就断电了,但是如果自检不通过是不会断电的。也有可能是你不关机就直接断电造成的(BIOS可以设置)。

网友A:
拿下主板测试能开机,问题出在电源上。今天去换电源试试

网友:
先排除电源、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