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富士通P7010图像右面一小部分无显示外接正常

楼主(2011-09-14):
富士通P7010,来时黑屏,南桥烧了一个洞,换了南桥了接外接显示器亮了,装机发现屏上无显示,要通过键盘切换才能有显示,并用屏右边一部分是无显示的,能显示的部分是正常的,图像也不压缩,由于报价低,不想再花多长时间搞了,请都大家是什么原因,BIOS已恢复成默认的,桌面分辩率调了还是这样,系统没重装。

网友:
上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用自己的硬盘,你在进BIOS是不是这样,或者进PE

网友(点评):
因为要切换,来不及进BIOS

网友:
宽屏当成正屏了

网友:
进WINPE看看,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
屏线插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