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开LCD接口怎么改VGA

楼主(2011-09-14):
这种圆形的接口怎么改成VGA接口啊,哪里有这种线卖,哪位大大知道,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买个转换器

网友:
把那5根线接上就OK了

网友A:
看接口  应该是s端子  也叫亮色分离端子  属于比较老的模拟端子了  比av稍好     不能直接通过线缆转vga  需要买专用的转换盒  而且转成vga效果也不好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标准的接口,最好是拆开查看一下,看能不能判断出各线的定义 ,,比如输出线接的IC的引脚等

网友(点评):
这个是厂家的自定义接头,其实就是AV输出,但它把DC做到一条线上去了,楼主量一下就知道的

网友:
谁有办法改我也学习下,没见这个

网友:
这是S-VIDEO端子,只有Y,C两信号,要转VGA要加转换。现在卖的大部分是威斯达的WSC2000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接口  应该是s端子  也叫亮色分离端子  属于比较老的模拟端子了  比av稍好     不能直接通过线缆转vga  需 ...

这个不是S端子,他还有个S 的接口,这个接那种7寸屏的,屏出来就是个圆头,我想接到大显示器上

网友:
这个是S端子接口吧,只是有可能加载在它线路上的信号不是平时电视上S端子的模拟信号而是像VGA接口的模拟信号

网友B:
准确的说该接6根线:R、G、B、 行、场、地。如果你不接地线的话图像会有波纹或颜色不正常。 RGB很好确认,一般线上都标有对应的颜色,行场你要是弄不准,倒两回线就知道了。接错了会不同步或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该接6根线:R、G、B、 行、场、地。如果你不接地线的话图像会有波纹或颜色不正常。 RGB很好确认,一 ...

我先试试,谢谢了

网友:
这不是5针呀..这应该是S端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