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各电压正常,就是带不起负载(主板)?

楼主(2011-09-14):
一个杂牌电源,主板确定是好的了,因为我用好的电源可以点亮,把电源拿出来,短接绿线,测各输出电压正常,但一接主板,点开机排针,诊断卡亮一下就灭了,然后再怎么点开机排针都没有反应。

网友A:
查待机  IC供电  输出整流滤波。

网友:
应该是IC供电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  IC供电  输出整流滤波。

查待机,指的是紫线5V吗,有的,还有是查ic,还是直接换ic,新手学维修,望多多指点啊

网友:
一般为电感或是变压器的问题。。如果你有条件的可以做几个电阻试下能带到多少是那一组电带不起负载的

网友:
查待机,指的是紫线5V电压是否正常  IC供电这个都不明白??? 每个IC都有供电脚  494是12脚12V以上为供电。

网友:
杂牌子的电源、一般功率低!带个抵挡的电脑试试!

网友:
今天遇到三个长城电源,都是带不动负载(主板)。急呀!明天要交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