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31触发电流突然升高到3A左右,维修方法

楼主(2011-09-14):
   一台明基T31的机子,待机0.02A,有3V和5V,但是一按开机键电流就突然
一下上升到3A左右,电压降到10V左右,大约一秒钟的时间,电压又恢复到19V.待机又回到0.02A,我把全板都用万用表都测了一遍,测不到短路,请教大家接下来要怎么查,才能找到故障,谢谢

网友:
不装电池也是这样吗?有MOS管软击穿吧?

网友:
后续电压有短路吧

网友:
开机大电流修过几例,无外乎是下管G极到电源芯片断线所致,你查一下所有供电,低端管G极到电源芯片之间有没有开路.

网友:
LZ有没上CPU上电?,我之前就遇到过,CPU短路导致.触发后大电流的.把CPU拆了触发电流就正常了,换个CPU就OK了,先排除供电有无短路吧.

网友:
看看所有供电下管

网友:
你断电感,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有地方短路,见意查一下各供电的MOS管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