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做系统最到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联想B460做系统最到的问题, 原先是WIN7的系统,给做成XP的,但是发现进GHOST不能进去,就是报那种硬盘没有分区,什么A类的提示的那种,进PE后发现C分区才不到二百M,难怪不能做系统,就用了完整版的在PE中给做了,当时做到D盘了,做完后我没敢给备份,因为D盘是六十多个G备份时间应该很长很长,另外肯定也不能一键备份起来,起来也不能用,因为他们默认的是把C备份到F盘。根本备份着D盘,不想全部格式化重新分区,因为别人的机子,EFH盘还有好多的资料,请问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啊。谢谢

网友:
  用PQ拉  C盘拉大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c盘200M?那他以前的系统装在什么地方的?你做到D盘如果是用Ghost他D盘还会有东西?是第一个分区是200M还是C盘是200M,不一样的?现在的电脑出厂都有隐藏分区的  还原系统之用。如果C盘正常就用安装盘装,GHOST是没用的

网友:
200m是隐藏分区,其中有启动文件,你在第二个分区刷xp很有可能起不来,而且还是win7样式的dos界面提示找不到xx文件。

正常流程删除200m和第二分区后合成一个区,清下主引导记录,再刷系统

网友:
你那个是pe的版本太低,你用高点的pe版本就可以看见所有盘的分区,再到里面调用ghost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200M是启动分区,里面是一些启动文件,所以这个分区是活动分区来的。真正的系统文件是保存在200M后的一个主分区里面。用Win7系统盘分区会出现这样类似的的保留分区,如果不想这样,可以用分区工具分好分区再装系统。此时如果直接用自动Ghost安装系统,Ghost就会把文件复制到这个200M的分区,因为空间不足所以Ghost不能完成操作。解决的方法是可以用分区工具合并这两个分区或者直接激活系统分区,然后手动把Ghost还原到这个分区。当然也删除200M的分区,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一定有要激活系统分区。在没有重要数据的情况下操作。

网友:
就跟这样操作就可以了!100%OK

网友:
有隐藏分区

网友:
呵呵,与Lenovo的隐藏分区无关,但与保留分区有关。

网友:
200M的c盘只是win7的引导分区,后面的盘符才是系统盘,win7 都是这样的。
备份系统只是备份实际使用空间,所以不必担心时间长。
手动备份系统,以后手动还原。另外,有的笔记本就是没法ghos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看明白,c盘200M?那他以前的系统装在什么地方的?你做到D盘如果是用Ghost他D盘还会有东西?是第一个 ...

200M应该是隐藏分区

网友:
楼主,盘符和分区的关系请搞清楚。你问的问题,我看了只想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M应该是隐藏分区

是啊  现在的电脑出厂都有隐藏分区的  方法有2,1 破坏隐藏分区,把硬盘从新分区 按照正常方法GHOST就可以 2 不破坏隐藏分区 直接用安装盘在C盘下安装系统

网友:
方法有2,1 破坏隐藏分区,把硬盘从新分区 按照正常方法GHOST就可以 2 不破坏隐藏分区 直接用安装盘在C盘下安装系统

网友(2012-09-01):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刚也接啦B460也是C盘200M   做不进去    看啦高手们 的指点   做过去啦   很感谢你们

网友:
调下硬盘接口 再进去PE 看看有没有显示所有硬盘盘符?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一般就全格重新分区,被耐烦删分区再合并啊再重建引导记录啊什么的。。。效率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