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R518的图纸

楼主(2011-09-14):
最近我的三星R518摔了一下,然后在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用着用着屏幕卡住,然后就黑一下屏,然后过了20、30秒又恢复好,还提示说ATI显卡驱动刚刚无响应,现在已经恢复。
我估计是显卡的问题,或者是桥上的问题,有哪位朋友帮着发一下R518的图纸,我研究研究啊。谢谢啦

网友:
哥也跟你一样的情况,结果现在是哥的显卡估计挂了,HD4650  那个心疼啊。建议先不要动,保修期内的,直接去售后耍耐,要是过保了,建议BGA 加焊哈试试,好了就不要动了,不好,就找高手修吧,摔的机器,希望有点渺茫啊。

网友(2011-10-22):
最后我实在折腾不了了啊,拿去找了个店子修,要我500洋啊,说是显卡坏了,nnd,买个芯片才几十元,要我那么多钱,BGA还是很贵啊。现在好像是好了,目前还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