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芯片能用什么代替啊

楼主(2011-09-14):
图中的PU8能用什么代替啊?这个芯片是个小6脚的,买不到。
哪位大哥有这样的料板卖我一块也行。急啊!

网友(点评):
你得把你板的型号告诉大家啊,这么小的原件很难找的

网友:
楼主你把图片剪切大一点吧 这样谁看得见是驱动几V转几V的啊。而且你这个料在图纸中是没用的。@ 没有用料的。

网友(点评):
HWPG_1.8V

网友(点评):
利害,看出来是全部都是没

网友:
这种只有找料板  拆了。

网友:
这个是特殊的芯片组。一般是没法代换的,只能从原板上找了。

网友:
什么机器的啊?

网友:
没见过这东西

网友:
看下1。8V 供电IC的PG是不是有用到。可否改个电路常用试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啥件都有

网友:
小器件不好找啊      什么机器都不知道更不好找啊     LZ 还是把全图附上吧

网友:
只能找料板了  这种小件不好找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本本 我给你找找料件

网友:
用到了,这个芯片是供电脚短路了。想过改电路但是不好改,大哥能否给点思路!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到外围电路。

网友:
LZ再上传一个范围大一点的图纸  看不到外围电路

网友:
这种小件 确实不好找

网友:
我也没见过

网友:
这样够大了!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