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解密的办法///

楼主(2011-09-14):
大家好我手里有一台联想B450本COMS加密了进不去,求一下解密方法,放电什么一般的法子都试了不行、求这方面的高手执教

网友:
要刷一下码片,就可以了。

网友:
在安装无线网卡的位置的主板上。有一个叫CLRP1的触点。很小的。短路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CLRP1的触点??是什么个什么件啊你在是在无线网卡旁边?这个款板子的无线卡旁边吗

网友:
你下码片在编程哭喊器读出来,就OK

网友:
刷码片呀。不行换硬盘。
一般刷码片就可以的。

网友:
开机可以直接进系统,就是进不了COMS,刷码怎么刷呢要什么工具呢,从那整程序呢,我还是没有刷过码片